楼主(2008-06-02):
本人在一个FB里建了一个ARRAY[1..30]  OF CHAR的变量,名子叫BUFFER。
开始我想通过间接寻址去访问数组中的地址,编了下面的程序
建了一个INT 的TEMP变量:INDEX,然后
L  #BUFFER[#INDEX]
T  #ABC
结果不行
找了一下手册,发现通过指针可能实现对数组的间接寻址,可是要用指针,得知道数据块号啊!又找了半天手册,无解!

请问各位大侠:有什么办法或指令可以在FB里得到得到背离景数据块号,或直接打开背景数据块的吗?

网友A:
這個問題有何意義不加修改而直接發文!

在工控人家園中的該貼:http://www.ymmfa.com/bbs/read.php?tid-14498-keyword-.html
中已經明確告知您了:STL不支持對數組的下標引用。

這已經在西門子相關編程手冊上已經明確說明了!

您如果覺得回答有疑問的話,您大可將原文貼在西門子官方論壇上加以討論。

楼主:
当然有意义了!
我在很多网站上都挂了这个贴子!
在其中的一个论坛里已经有人回贴,说:可以在FB内直接通过DI来访问背景数据块里的地址,我试过了,没问题!

总之,在多个地方多问几遍即不违反规定,也有助于解决问题。总比在一棵树上吊死好!

网友B:
这样确实是当前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

网友C:
这个问题在Step中的解决方法是L     DINO,在STL中可以通过功能块FC501来获得本身的背景数据块号,这就可以了!
STL不支持下标引用,没关系,你可以通过绝对地址的变量累加引用,可以达到同样的目的。只要知道起始地址就可以了,当你定义完了所有的输入输出变量后,背景数据块就定下来了,什么地址都明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