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6-02):
各位大老师.我公司有一台安川-616G5的变频器这二天总是出故障面板显示OU  ( Dc  Bus   OvervoIt) 请教大师帮帮我呀我的邮箱tailisch@163.com在此表示感谢

网友A:
直流母线过电压啊兄弟,测量下母线电压看是否真的过压了,检查电压检测回路,
都没问题的话把加速时间延长点

网友B:
先量一下电源的电压是不是太高了;

网友C(2008-08-03):
多大的,功率不同电压检测不一样,先行测量直流母线电压是多少,然后再分析具体原因,可交流15338793291甘生

网友D:
你系统上是否带有能耗电阻,如有请查下,母线电压是有监测的,高了得有释放的地方

网友E(2008-09-16):
是加速的时候报过压,还是减速的时候报过压??处理方法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