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6-02):
一台星角启动的电机星时转速和角时转速是否相同

网友A:
请问你家的日光灯,打开开关时的亮度和打开开关一分钟的亮度一样吗????

网友B:
380  和220  不一样

网友C:
若当你的电机额定电流是17.3安,启动完角接运行时,电流只有10A或更低,则:
此时星接和角接电机转速基本一样,因为你的实际负载只有额定负载的三分一。
此时你可以理解为:
用一台10kw电机和一台75kw电机带一个8kw负载,你说转速一不一样?当然一样,
此时转速只根频率有关。跟转差率有关但影响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