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6-02):
我单位有一台数控车床,系统是FANUC的。最近X轴定刀和实际有些误差,安装时厂家说可以从系统数据中补,大概代码是D,请问各位师傅,数据通道号和位号是多少?能不能补?怎么补?

网友A:
是刀补吗?今天出去维护了,出现了程序里面没有的动作,后来发现是丝杆下的螺丝松了

楼主:
不是刀不补,大概是补丝杠间隙的。我刚学

网友B:
丝杠反向间隙的几率比较大.一般使用几个月就应该打一次的.10道以内补偿效果较好,超过10道最好修理机械部件.

网友C:
1:检查丝杆的反向间隙;
2:检查丝杆的连接部份是否有松动,镶条是否松动;
3:检查刀架在旋转时是否反锁未紧,延长反锁时间.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师傅,我会用以上方法去处理问题。我还不知道会不会补丝杠间隙。

网友D(2014-02-11):
反向间隙最大补偿3丝,对于X轴最大6丝,超过这个范围就没有意义了。需要从机械上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