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6-02):
用FX1S实现
按一下开关设备油泵启动,再按一下倒台主轴开始运行,再按一下停止

网友A:
好像比较简单

楼主:
不要说简单告诉我方法呵呵

网友B:
單按鈕起停,論壇中討論的太多了,搜索一下都是方法。

网友C:
不难的啊!

楼主:
谢谢了我自己想到了一个方法呵呵

网友D:
呵呵;自己想一下,这个是不难的;

网友E:
x0
|--||-----------------(PLS M0)|
|  M0         Y0
|--||--------|/|--- |--(Y0)|
|  M0         Y0  |
|--|/|--------||--- |
|
|

网友F(2008-10-06):
楼主,你编的那样我怎么不能写进去呢,说指令错误
要是单按钮控制五个的呢六个的呢,是不是也可以用K1 C0,K2 C0,K3 C0,K4 C0等那样的来写程序?
我是初学者

网友G:
直接用这个指令,ALTP就可以了

网友H(2008-11-19):
其实就异或关系

网友I:
你可以采用计数器来编程实现,单按钮控制的功能越多就要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