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6-02):
有8台变频器,plc等元件组成的拉丝设备(把5.5mm的钢丝拉成2.5mm的)。想把它的运行速度调快点。怎样调?还要什么元件?关键是怎样调?谢谢大家了!!

网友A:
如果变频器速度为模拟量控制的可调高变频器模拟输入对应的频率
如果变频器速度通过通讯控制的话,就需要在程序里面改动了

网友B:
说得有点不清楚。

网友C:
8台如果要同步的话可以买个8路的同步控制器;成本低也方便;

网友D:
说的不太清楚,用变频器+模拟输入可以解决
有问题再Q我,30489267

网友E:
楼主说的不明白,是否plc同时控制8台变频器,1模拟输入可调输入增益和最高频率以及频率上限2通讯控制可以改动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