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伏电机怎么接线

楼主(2008-06-03):
我是一个刚学的,我手上有一个电机是220伏的,有6根线,要控制电机正反转,怎么接线,谢谢,有图的更好,我的电子邮件是lipeng_1750@sina.com,qq:68185571

网友A:
是单相电机还是三相电机?

网友B:
220v怎么有6根线

网友C:
有一种单相电机是有六根线,可以接AC220,AC110并可以正反转,但我见过的电机上都有接线图

网友D:
引用 网友B:
220v怎么有6根线
6.3.2都有啊,如果楼主不知道用万用表怎么去测这6根线,建议你不要接线........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是一个刚学的,我手上有一个电机是220伏的,有6根线,要控制电机正反转,怎么接线,谢谢,有图的更好,我的电子邮件是lipeng_1750@sina.com,qq:68185571

网友F:
也有三相ac220的啊

网友G:
单相和面机是6根线正反转,搜搜

网友H:
台湾产的马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