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6-03):
三垦samco-m MF-15k-380,15KW,380V,上电就显示报警OLE,按复位键,故障依旧啊!查手册说:电机过热。但是,不接电机,就RST接入380V电源,上电后,故障依旧啊!以前没怎么用过变频器,不太懂。请教高手!

网友A(2018-11-22):
我刚好也遇到这个问题!请问你是否找到答案了?

网友B:
看清楚说明书,设置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