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上限

楼主(2008-06-03):
今天发现变频器上限70,修改F15到70,发现调速还是在50了,不能升高,什么原因?
求求各位大侠了.

楼主:
出厂设置F15是70

网友A:
好像要设置2个 一个是上限 一个是最高频率

网友B:
修改F15(上限頻率)的同時也需要修改F03(最高輸出頻率)!
修改F03請注意,不要設定值超越驅動裝置的額定值,否則會導致驅動裝置損壞!

楼主:
F03可设定范围25--400HZ 出厂设置60
单位0.1 量纲HZ
怎么设置呢?

网友C:
变频器与普通步进电机驱动器有什么区别

网友D:
这是变频器还是步进驱动器?顶楼上,提出的问题。

楼主:
变频器啊

楼主:
我同时修改修改F15(上限頻率)和F03(最高輸出頻率)!都为70可以吗?
出厂设置F15是70
F03可设定范围25--400HZ 出厂设置60

网友D:
那肯定有最高频率和上限频率的。修改应该有个先后顺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