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6-03):
诸位老师好!请问在三相五线制中N与PE线是相互绝缘的吗? 谢谢

网友A:
是啊
N 是零线
PE是接地线

网友B:
在变压器端世界在一起的

网友C:
用摇表测一下

网友D:
实际上有很多工厂或厂房里的三相五线制中N与PE线是短接上的,用法也是一样,但建议还是分开的好

网友E:
同意4楼意见

网友F:
380V 属于大电流接地系统,中性点在变压器输出端是接地的。但要求除这一点接地外,其他处不允许接地。N与PE线配线是相互绝缘的,测量又是通的。

楼主:
明白了,谢谢诸位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