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6-03):
安川伺服驱动的回馈输出A B Z为线驱动输出,但是PLC的输入只能接受DC24V信号!

这样伺服驱动的Z相就不能和PLC的输入作连接,请问该通过什么电路进行转换?或者有没有现成的产品可以直接完成转换?

网友A:
你是不是想做闭环控制
伺服电机有没有编码器
如果有就
用编码器可以反馈了
反馈到PLC 脉冲
这样就可以
不知道你是想怎么控制不知道我说的
和你想的一样吗?

网友B:
伺服输出只有5V,要闭环是要加模块的

网友C:
这种方式我们用了多年了,要搭一个转换电路,很简单,要求你对晶体管TTL电路有点基本常识就可以

网友D:
对,加个电平转换电路应该可以

网友E:
电路不是很难做.

网友F:
大家 好   请问一下PLC和伺服器有什么区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