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6-03):
我做了一个流量累计(浮点数),放在DB块中,可最多能累计8192,再多就不累计了,请教高手怎么增加更多的累计数?

QQ:785827485

网友A:
弄不明白你想干什么!

通常,流量计都可以输出脉冲,我们在流量计上设置 **升/脉冲,并且设置脉冲的频率。

然后, 在PLC程序里的OB35中, 先抓“脉冲上升沿”,接下来进行累计加法。

A  “Flow Pulse"
FP  "Memo"
JCN  _001

L   "Flow Total"
L   "Flow Pulse"  // 一次脉冲对应**升。
+ R
T  "Flow Total"

_001 : NOP 0

在DB块中,只需要一个DBD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