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6-03):
请问PLC高手,我用GX-DVELOPER软件编三棱PLC程序,怎么可以在电脑上模拟一下啊,有什么软件

楼主:
PLC.高手,请进啊,

网友A:
安裝三菱的GX-Simulator軟體!

軟體下載地址參照論壇中討論的帖子,下午剛剛回了,不再重復了。

网友B:
包括安装后怎么使用,也说过几次了
可以找下

网友C:
GX-Simulator是模拟专用的软件;

网友D:
梯形图逻辑测试

网友E:
GX-Simulator的版本要比GX-DVELOPER的版本底一级,安装完毕后,在GX-DVELOPER软件中点击Tools下的start ladder logic test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