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6-03):
我厂有一台三面刀,用的是LENZE的变频器,近段时间马达经常无力停机,停机一会再开机有时正常,有时又不能启动,马达没有发热,也没有过载,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顶下,知道的可以,请速回!

网友B:
可能是变频器过热保护

网友C:
在没有人回,我也想知道

楼主:
二楼的意思是变频器本身过热?

网友A:
我感觉还是变频器的转矩不够导致无力停机!

楼主:
主要是转速不稳定,开机不带负载的情况下马达转速都快一下慢一下,有时候又能很快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