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6-03):
1。在力控的IOManager里面,建立IO连接项里面可以设置保存历史数据的时间间隔
2。力控提供的后台组件ODBCCouter将数据转储,里面可以设置数据保存的周期

现在,鉴于以上两种情况,我想让时间间隔或周期可以改变,就是想让用户在界面上修改时间间隔或周期。

不知道怎么让保存数据的时间间隔或周期通过界面输入来设置??????

请高手们帮我一把!!!!!!!!!小弟先在这里谢过!

网友A:
SetCycleTrigger(string TaskName, string PointName, long nCycle, long tTimeSpace,long nTimeAdd, long nMask);
函数描述:设置周期转储参数,对应转储点必须选择为周期转储方式
返回值 :int
参数 :TaskNam-任务名称
PointName-转储点名称(不含db点的.pv参数信息)
nCycle -转储周期
tTimeSpace-转储长度
nTimeAdd-数据间隔(单位s)
nMask-掩码:
0-全部设置
1-设置转储周期
10-设置tBegainTime
100-设置tTimeSpace,
1000- nTimeAdd
说明 :设置周期转储参数,对应转储点必须选择为周期转储方式返回值1-设置成功,0-设置失败

示例 :#RouterMessageComm.SetCycleTrigger(aa, pp, nCycle, tSpace,nAdd, nMask);//设置任务aa中的点pp周期转储参数
----------------------------------------------------------------------------------------------------------------------
odbcrouter后台组件,可以调用方法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