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6-03):
我使用的是单通道试验的,外源输入24v 供电,直接用万用表测量有电压,但是连上plc 的高速采集输入端,com口连接后,就没有电压产生了。地线没有接plc 的地线。
编码器的五根线(不包括地),使用了A通道,24v ,0v(com)
不知道什么问题。望老师们指导下。什么问题。

网友A:
PLC是什么型号的/

楼主:
Fx2N的,老师你知道怎么回事吗?谢谢

网友B:
编码器需要接一个上拉电阻,2k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