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6-04):
,,请问该怎处理,?如果加电容,应该加多大。怎么加

网友A:
检查:1、开关应控制火线;2、开关可能带指示灯,要拆除

楼主:
我知道,我是想知道用什么办法来解决它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知道,我是想知道用什么办法来解决它

如果是电子镇流器的日光灯我想解决那么用个中间继电器控制灯的2条电源线

网友C:
在日光灯上,火线和零线互换就可以了

网友D:
这种故障和加电容没关系.一般是火线没有进开关造成的多数.开关控制了零线.需要把零火线颠倒一下.使开关控制火线就行了.也有少数情况是日光灯管的原因造成的.换个新灯管就行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种故障和加电容没关系.一般是火线没有进开关造成的多数.开关控制了零线.需要把零火线颠倒一下.使开关控制火线就行了.也有少数情况是日光灯管的原因造成的.换个新灯管就行了.
同意。

楼主:
我知道一种办法,,就是加个电容,,但不知道怎么接,加多大的电容,火线和零线不好调换

网友F:
如果零线和火线控制没问题看看你的控制开关是不是带指示灯那种 是的话把指示灯拆了

楼主:
顶上去。如何加电容

网友G(2008-07-22):
把电容器并联到日光灯电源线两端即可!!?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把电容器并联到日光灯电源线两端即可!!?
不明白,那么电容器不把电源短路了吗?

网友I:
那那个电容有什么类型的
耐压是多少
容量是多少

网友J:
同意7楼的说法

网友K:
2楼说的非常正确

网友L(2008-09-11):
开关未接火线。火线进开关就不回闪了

网友M:
开始我家的就出现过这种情况,只要把开关控制线换成火线就行了.

网友N:
将相线进开关就行了

网友O(2008-10-28):
很简单,就是零线和进开关了,把零线和火线倒一下就好了,我处理过很多这样的情况了

网友P:
你关的是零线

楼主:
晕喔,我知道是开关过零线,我是要知道解决的办法,加电容。应该如何加,不用调换线的方法。

网友Q:
同意7楼的大侠!

网友R:
开关应控制火线;2、开关可能带指示灯,要拆除

网友S:
引用 网友A:
检查:1、开关应控制火线;2、开关可能带指示灯,要拆除
还又可能是线路漏电原因

网友T:
我也遇见过这个问题,应该是火线接反了。

网友U:
你是将零线接在了镇流器上.应该与火线对调,将火线接在镇流器上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