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6-04):
请教各位!!!
我打算用VB做一套工控系统。vb是现学的,板卡也没用过。想知道怎么通过板卡接收外界传感器信号怎么通过板卡发送驱动信号?这个地址是怎么定的?再VB中要做那些设定么?
谢谢了,您有时间就指导几句

网友A:
这都是很简单的事啦,你先找一张卡看一下驱动,有问题再问,这样可能清楚一些》

网友B:
板卡有AI.AO.PIO等.至于板卡怎么接收信号,以及地址的确定,你搜一下板卡的资料,每一种板卡的介绍里都讲的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