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6-04):
我们厂有两台大功率绕线式电机,一个115KW,一个260KW,启动都是在转子里串入电阻器及频敏变阻器,当启动到一定转速的时候,只切除频敏变阻器,电阻器一直串接在转子里。

由于频敏变阻器切除的时间没有设置合适,切除频敏变阻器的时候瞬间冲击电流很大,导致电网电压降在10%以上,影响了其他某些设备的正常使用,导致停机。

在这里有两个问题想请教:
1、一般绕线式电机启动都是转子里串电阻或者是频敏变阻器,单独使用一种,在哪些场合需要两者都同时串入启动,而又只切除频敏变阻器?

2、频敏变阻器切除的时间选择在什么适合比较合适?而且切除瞬间冲击电流小,不会影响电网电压的严重下降。

网友A:
负载不同,启动切换时间也不同!
适当增加启动时间即可。

网友B:
转子回路接电阻运行转速将低于额定转速,但转矩会增大。
可在电动机主电路中装一只电流表,起动时电流表会显示起动电流,随着转速升高电流逐渐减小,当电流不再减小时,就是切除频敏变阻器的时机。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答!
在这里还有个问题:频敏变阻器可以不切除,一直串入转子里吗?

网友B:
频敏变阻器一般都是短时工作的,不可长时间接入转子回路工作。另一方面电机起动成功后,转子回路的电流频率很低,频敏变阻器对此已不敏感,也就没有继续接入的必要。

网友C:
换水电阻吧

网友D(2008-07-22):
我们单位用水阻,不错

网友E:
根据负载来设定启动时间的,  先长后短,以调到切换电流无大冲击...

网友F:
可以在主电路中加电流表,电流表前加中间继电器用时间继电器控制,以免损坏电流表。在适当加长频敏变阻器的时间,(电流表和频敏可用同一个时间)看甩频敏时的电流,在调节时间的长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