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6-04):
我厂6kv  PT二次中性点经击穿器接地,B相在二次保险后接地,现在我厂继保班把B相接地移至二次保险前,
请问这样改动对系统运行有什么影响?(特别是当发生各类可能的故障时)

网友A:
击穿器击穿后PT二次短路,没保险烧PT

网友B(2008-09-15):
楼上的回答得对。
但我有个想法,跟楼主一致,就是把PT的二次B相接地点改到二次保险前,然后取消二次中性点对地的击穿保险。
现在的击穿保险质量很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