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6-04):
6kv一段、二段进线开关均合闸通电时,母线分段开关按原理图此时不能合闸,实际上也合不了。

如果一段进线开关要检修退出,需母联(母线分段开关)合闸,向一段母线供电时,岂不是实现不了?

实际上我们厂现在遇到这种情形时,是把继保班叫来,短接母联柜内某根线,强行合闸。

请问这样设计是否合理?

因为每次合母联都要找继保班,运行人员很麻烦,继保班也很麻烦,特别是晚上,现在,继保班用短接线把母联开关那根线永久连接,

请问这样短接有没有什么隐患?

网友A:
正常情况下I段II段分段运行母联断开没问题,当其中某段进线柜检修活失压时就得通过母联开关合闸来实现,原则上是不能通过短接端子片来实现的,如果说强行操作母联开关进线没有退出时会出现倒送电,两段进线相序不一样时会短路,后果将非常严重

网友B(2008-09-05):
提前在安装的时候就应该核对一下相,在负载均满足的情况下是可以的,我们这经常这样倒送电!

网友C:
我们的设计图也是这样的三个开关不能同时合闸,这种情况下就不能带负荷到母线了,所以我们把这个点短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