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6-04):
请教一下,一般控制电路在5A以下,控制11KW电机的电路保险为38A,为什么直接启动会烧保险,而换成63A的却没有问题;另外,如果是22KW的电机直接启动又要多大的保险。

网友A:
还得看电机在什么负载情况下启动.

楼主:
就是11KW的风机

网友B:
11KW你38A的保险就肯定不行了
他启动时瞬间电流能大道 额定电流的四倍
你11KW的电机国家规定启动时要降压启动
你这样启动电流很大 肯定会烧保险
你改为星三角启动
多并几根线从断路器到电机

楼主:
我说的是控制电路的保险。
我也想用降压呀,公司不让。

网友B:
你的控制电路是什么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控制电路是什么样的

怎么没人看得懂

网友C:
难道你讲的是烧控制电路的保险吗?
一般直接起动,电动机主电路的保险按额定电流的3--5倍选用。
并不是10Kw以上的电动机都要降压起动,这还要看供电变压器的大小,一般当电动机的容量达到变压器容量的百分之二十以上时才要降压起动。实际使用中只要花起动时造成的电压降不影响其它用电器正常工作,就可采用直接起动。

楼主:
楼上的说到了重点,但你没说什么原因

网友C:
到底烧什么保险?你先讲清楚。

楼主:
就是控制接通电动机继电器的电路保险

网友D:
大电机直接起动容易烧线圈,你厂领导是省小钱贴大钱, 11千瓦搞个星三角就可以了嘛,大于7.5KW就不可以直接起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是控制接通电动机继电器的电路保险
控制电路中向电动机供电的电路叫主电路或一次线,向继电器与接触器线圆供电的电路叫辅助电路或二次线。
你的讲述还是不清楚。接通电动机的应该是一次线,继电器肯定属于二次线,那么你到底是什么保险?
二次线的保险除非发生短路故障,一般是不会烧的。一次线的保险因直接起动,其电流达额定电流的6倍左右,如果选用的保险丝额定电流小于电动机额定电流的3倍,起动时就会烧保险。

网友E:
全启动电流过大,软启动就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