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6-04):
控制器输出脉冲的频率一定,输入到伺服驱动器中,电机的速度也是恒定的吗?
这个参数在那设,用的是松下A4系列伺服驱动器。

网友A:
很想知道伺服的控制
请高人指点
帮顶

网友B:
脉冲数量决定位移
脉冲频率决定速度

楼主:
这么说脉冲频率一定速度就一定了

网友C:
松下A4的速度在pr49里面设定就可以了。具体怎么设,可以找说明书看一下就是,如果不设定就是默认的,速度会很慢。pr48和pr49是分子和分母的关系再乘上编码器就可以了

网友D(2008-07-06):
请问一下高手,台达伺服控制器的电子齿轮应该怎么算呢?我看了一下使用说明书上面没有说清楚。谢谢

网友D:
忘了加上我的邮箱了   cui.shaolin@163.com

网友E:
请问怎么设置伺服电机的的速度和位移,就是走多少米就在人机界面设置多大,速度多大就在人机界面设置多大,如何来设置伺服驱动,全是台达的!!
谢谢帮忙    wlg3939@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