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LC问题

楼主(2008-06-05):
请问在进行PLC下载时,出现A compile error occurred, check non-fatal errors for more information.时,如何解决?谢谢!但在程序编译时,完全通过。PLC imformation 中的信息是无效指令,检查指令助记符,提示在网络1第一行
恳求各位大哥大姐指点迷津!

楼主:
用的是西门子s7200

网友A:
用了所选用型号的PLC不支持的指令,并不是所有型号的plc都支持所有的指令的。
已提示在网络1第一行,那就看看这一行用的是什么指令,查查相关的帮助文件,看看是否不被你的plc所支持。

网友B:
好号看看你的plc说明书,可能是哪里出错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