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6-05):
请问在进行PLC下载时,出现A compile error occurred, check non-fatal errors for more information.时,如何解决?谢谢!但在程序编译时,完全通过。PLC imformation 中的信息是无效指令,检查指令助记符,提示在网络1第一行。用的是西门子s7200
恳求各位大哥大姐指点迷津!

网友A:
使用西门子S7-200CN时,需要保证编程软件的版本不低于Step7 MicroWin V4 SP3,且软件界面必须被设置为中文,否则出现楼主的错误提示!

网友B:
程序编译通过是一回事,还有一些错误是编译也发现不了的,你最好好好检查一下你的程序。如果不清楚,可给我看看www.dglongfeng.com.cn
QQ:7745037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