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6-05):
请问在不改变气缸结构的情况下,如何控制一个作水平运动的双动气缸在中间某一点停止,位置精确度正负5mm以内,除了用中央排气型三位五通阀外还有其它更好的方法吗,气动回路如何设置?烦请指教,请附上气路图谢谢!!!

网友A:
可以气缸加机械定位吧,

网友B:
有汽缸电磁开关可以控制

网友C(2008-08-22):
用带电磁开关的汽缸就可以了。

网友D(2008-11-02):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加机械定位吧

网友E:
带磁开关的气缸加双向电磁阀就可以了。

网友F:
三位五通电磁阀是基本设备,再加上定位感应开关(如干簧继电器)应该可以达到5mm精度的.

网友G:
不好办哦,因为气体有压缩性,要很有经验的才能办到,纯靠电路不好实现。

网友H:
气缸感应器+机械定位,机械定位由气缸控制,
感应器控制气缸电气阀和机械电磁阀。
这样精度会高。

网友I:
磁性开关

网友J:
机械定位.

网友K(2010-05-07):
引用 网友G:
不好办哦,因为气体有压缩性,要很有经验的才能办到,纯靠电路不好实现。

赞同

楼主(2014-09-10):
用中央排气型三位五通阀。在将要作定点停止时瞬间切换至另一个线圈通电,然后两个线圈同时断电。

网友L:
机械条件满足   可以用PLC控制   程序控制的方式  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而且外面机械硬件也不想要改

网友M(2014-11-01):
限位开关能够实现。

网友N:
用电缸吧。

网友O:
用接触式开关就能实现吧。

网友P(2016-04-11):
加定位机构

网友Q:
选用“中封”式电磁阀会好些

网友R:
比较省钱方法,加机械限位吧

网友S(2016-10-11):
楼上 后面有选用我们的超小PLC吗 梯形图编程 随时更改程序 插在标准14脚继电器座上使用 有问题可以13072128305讨论

网友T(2016-12-09):
回复 网友S:
或许你的东西真的很好,但你这样刷广告然人看着很难受

网友U:
控制气缸的压力与流量否则很难控制到5mm的精度

网友V:
加机械限位,又可调不好吗?!

网友W:
选用出力轴带抱闸的气缸即可解决

网友X:
数控机床上用的汽缸,带两个限位的,可以随便调。

网友S(2017-02-16):
回复 网友S:
有问题一起讨论

网友S:
产品使用简单,有问题一起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