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6-05):
各位前辈们,请教变频器的制动电阻如何选型,有没有什么公式.谢谢!

网友A:
按照电机的额定电流,折算到直流母线计算电阻值,再根据制动周期选择电阻的功率。有计算公式很复杂,而且未必和实际吻合。

网友B:
建议查变频器手册,相同功率每个品牌大都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