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6-05):
用vb 做界面在电脑上控制 plc 和读取plc数据  就通过一根RS232的线连接 电脑和FX1S plc。现在我有个问题:PLC的串口输入输出的数据类型是二进制还是16进制的。 我用串口精灵也没有通信成功,PLC返回的代码都不是正确的,烦请哪位高人指教一二,谢谢。信箱:abc40@163.com

网友A:
1、设定PLC的通讯口的通讯格式、协议
2、二进制与十六进制在发送数据上不会有区别
3、用串口软件组帧发送调试,正确通讯后再进行第4步较好
4、通过MSCOMM控件能很容易的进行相互通讯
5、若不会可加我QQ:542547858

网友B:
使用我的串口DLL吧,支持VB、VC、Delphi的三菱PLC FX编程口协议通信DLL V2.0

三菱PLC FX系列PLC编程口通信协议动态链接库DLL(以下简称DLL)

,是为满足工业通信需要,针对工业领域要求上位机对三菱FX系列PLC

实时采集与控制的组态编程而设计。本DLL是采用Delphi语言开发的标

准串口通讯库,具有以下特点:

1)、实时性、可靠性好,可根据通信数据量自行调整通信时间;

2)、适用于多PLC联网和上位机通信,满足多方面的需要;

3)、函数接口功能全,操作简单;

4)、附加实用转换与读取函数,易于快速开发(VC等非RAD开发环境的开

发);

5)、支持USB、PC扩展卡等扩展串口号;

6)、支持多种操作系统win9x/win2000/winXP(标注Win32 DLL);

7)、可在多种编程环境下使用,例如VB、VC、Delphi等开发环境。

mail:wjun7610@yahoo.com.cn
QQ:  157610979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1-6cd16ea03b787ce0750137805f857b81.jhtml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设定PLC的通讯口的通讯格式、协议
2、二进制与十六进制在发送数据上不会有区别
3、用串口软件组帧发送调试,正确通讯后再进行第4步较好
4、通过MSCOMM控件能很容易的进行相互通讯
5、若不会可加我QQ:542547858
第一点是指在计算机上通过VB设定格式和协议吗?
如果只读取PLC的输入状态,PLC程序需要需要进行通讯编程吗?

楼主(2008-08-26):
谢谢,我已解决了

网友D:
ABC很厉害啊,这么快就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