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6-05):
我用HITECH pws1711与永宏FBS-14MCT通信时,有时停止操作一段时间后再按触摸屏按键,触摸屏就会出现死机问题,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A(2008-09-23):
有可能是你把控制区状态区在PLC里面给占有了,还有,通讯波特率不要调得太高

网友B:
可能是环境温度过高或灵敏度不高等其它的原因导致的吧,可能要寄厂家去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