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t 无法编译

楼主(2008-06-05):
写的一个凸轮来回摆动的程序无法编译。请高手指教。

楼主:
555555第一次发贴。。。。

网友A:
怎么和下面的连接没有竖线的

网友B:
缺了主程序的結束符號FEND吧。以後無法編譯,通過菜單Diagnostic下的PLC diagnostic診斷可以看出問題出處,再看錯誤代碼就可以找到問題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