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6-05):
EM231模块的4个通道是不是可以通过DIP开关任意设置为电压采集或者电流采集

还有比如单极性全量程输入对应的数字量输出为0-32000
而采集的有效位是16位,最高位和低3位不是数据值,中间12位是数据值,那么这12位是如何与0-32000对应起来的呢

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0-32000是输出结果,和16位有关,但不是直接数据,如果你知道V/F的结果和精度之间的关系就好了.

网友B:
不是的,好像只能设置一种

网友C:
可以设,当时不是4个分别设定,而是四个设成一样的。

网友D:
呵呵;EM231的四路必须是一样的输入标准;
不像三菱的FX2N-4AD四路可以混合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