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6-06):
新手求欧姆龙CPM2A初始脉冲是什么符号
是不是所有欧姆龙系列初始脉冲都一样?
感谢

网友A:
根據不同的PLC型號,對應的第一次循環標志的地址不同。

CPM2A的第一次循環標志位253.15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是M25315吗

或许您受三菱或者西门子编程软件影响太深了,欧姆龙中的不区分输入,输入,内存等区域,只是一通道的概念来演绎这些概念。因此,253.15就是253.15,而无需M。

楼主:
非常感谢大侠

网友B:
CPM1A与CPM2A对应的初始脉冲一样的,253.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