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6-06):
大家好,我们用的是台达伺服电机,出现了这样一个故障,
开始的时候是ALE01 ,这个是过流。大约过了一个小时,发现伺服电机不工作了,然后掉电在重新上电以后,出现的报警代码是:ALE11,这个是位置检出器错误。
不知道怎么解决了,
求各位大大帮帮忙亚!!!
谢谢啦

网友A:
遇到过,建议换个驱动器试试

楼主:
谢谢老大,我试一下。还有个问题,就是脉冲输出可以用万用表测量么?

网友B(2008-07-16):
更换编码器线OK

网友C(2008-08-29):
位置出错很多时候是在编码器那里出问题~

网友D(2015-06-10):
编码线连接的问题,看看手册!

网友E:
编码器与伺服驱动器两者之间的连接线出现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