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6-06):
我厂一台45000KVA炼钢变压器,每相4跟水冷电缆并联,偶有水冷电缆断线故障,如何在其余3根没断的情况下把断的一根找出来(运行情况下实时判断)

网友A:
测量温度,断的电缆没有电流,温度肯定比其它电缆低。

楼主:
谢谢2楼了,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