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6-06):
新手求三线光电开关接2线(粉色,兰色)DC24V,不接控制线(黑色)小灯会亮吗

网友A:
应该是亮吧

偶觉得,LZ试下告诉我答案

网友B:
加上负载还不亮,就是坏的
你的问题不是2选1的问题

网友C:
看过是那一种光电开关,每一种光电上的指示灯不一定一样的,有的光电上的灯是电源指示,有的光电的灯是工作指示,有的光电两种灯都有.

网友B:
没有输出指示灯?没见过。使用起来不方便。

网友D(2008-07-09):
信号线接DC+原来DC-还是接-,就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