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6-06):
唉,有点不好意思说,最近遇到几个问题,都是关于日光灯和镇流器的,想请教各位一下,如何判断啊?
当镇流器的输入是220,输出也是220时,是否正常啊?

网友A:
shi de shi de 是的
好的

网友B:
不见得哦?铁芯的匝间短路.电子的电容击穿.输入是220,输出也是220就是烧灯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