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正反转问题

楼主(2008-06-06):
有两个电机1和2
按开按钮时电机1正转20秒后停止,然后电机2正转20秒后停止,
按回按钮时电机2先反转20秒后停止,然后电机1反转20秒后停止.
由于启动顺序相反,所以很难实现.
不知哪位达人能解答

网友A:
用二套控制设备,一套控制正转,另一套控制反转。
按回按钮是啥意思?

楼主:
电机是用在送料小车上的,所以有回按钮.

网友A:
前进按钮按下后,电机1正转接触器与时间继电器1工作,20秒后时间继电器1动作,使电机1正转接触器释放,同时使电机2正转接触器与时间继电器2工作,20秒后时间继电器2动作,使电机2正转接触器释放。
另一套与上述相同,只是由后退按钮起动,用于反转。

楼主:
如果两个小车运行时距离较大,那么小车上的继电器连线不太好办呀,两个小车之间要拖很长的线.

网友B:
电路不复杂啊,连线就更加简单拉

网友C:
1楼的说的很对呀

网友D:
用PLC可以实现  不过好象有点浪费资源

楼主(2008-07-07):
用plc控制小车,小车如何接受PLC指令,因为小车运行的较远,不能直接连线。用电脉冲信号行吗?接受装置和干扰如何解决那?

网友E:
先做一个方向的   再做另一个方向的  不是很难

网友F:
没有限位开关吗?两个电机6根电线!

网友F:
纸上谈兵 多多拍砖!?

网友G:
引用 网友B:
电路不复杂啊,连线就更加简单拉
这个确实不是什么问题的问题!

网友H:
这种最好是做行程开关吧,做时间控制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