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6-07):
大家帮我看看变频器拖动的电机速度不稳怎么解决啊?设备开了一天没有出现,等晚上就开始出现了,我现在想想有几种原因:1 电机皮带松了,2。变频器有干扰问题 3。变频器的滤波器有问题,因为电机是4KW的,而在变频器之前的滤波器的电流只有6A,4。PLC里面的程序上有问题,如果说电机经常性的时快时慢,我还可以看看变频器显示的频率来确定是不是电机过载或者皮带打滑,可一个班只有几次而已,所以就不知道什么原因了,请大家帮我想想办法啊

网友A:
这应该算是干扰问题了。看看波动的时候,周围有什么“动静”,比如,有没有大的用电设备在启动或者工作?

网友B:
我也碰到过这种情况,也想知道.

楼主:
请问zmzhang,后来您是怎么解决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