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6-07):
本人以前没有做过EVIEW触摸屏,只做过三菱的,现在怎么也找不到EVIEW触摸屏触摸屏数字键盘,找了很久也没有找到,离线仿真时数这键盘也不弹出,请好心人士指点,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本人以前没有做过EVIEW触摸屏,只做过三菱的,现在怎么也找不到EVIEW触摸屏触摸屏数字键盘,找了很久也没有找到,离线仿真时数这键盘也不弹出,请好心人士指点,谢谢!

同样问题!不知如何使用,敬请知者指教

楼主:
自己搞定,地址为9000

网友B(2008-09-07):
自己搞定,在3#画面是默认的键盘画面,用数字输入元件时的触发地址为LB9000,否则不能弹出

网友C:
请教:EASYVIEW MT510T触摸屏连不上什么原因?com口与电脑一样,波特率两个都试过。232线换了好几根总是连不上,请教高手们是哪里还没设好??

网友D(2008-10-14):
检查一下com端口是否还被plc占着,我以前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