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6-07):
我现在想用一个固态继电器控制一个接触器,承受的电压185-264V,电流是5-10A,请问我该选择哪种型号的继电器啊?谢谢!!!   在线等

网友A:
那控制电压是多少伏

网友B(2008-07-07):
市场上可供选择的产品有许多.一般来说,控制电压为直流5V,控制电压为交流.需要注意的是,固态继电器目前好象还没出现产品的标准,故要注意安装尺寸.

网友C:
用欧姆龙20A的固态继电器

网友D:
怎么没有说控制端的电源是什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