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6-07):
为什么F930GOT-BWD-C触摸屏设定完数据以后数字键盘不自动关闭啊?
而且把那个返回的界面也挡住了。
我设置的是数据输入到FX1S-30MR 的D150存储器。
请教大家!在线等!

网友A:
你在把屏幕辅助设置里的定义键动作设置为清除光标和主窗口

网友A:
只要点击右键选择屏幕性质,如果是GT2版本选择画面的属性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的帮忙,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