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6-07):
用三菱Plc编程软件如何画与普通触点垂直的主控触点??俺初学,最好讲明白点,谢谢

网友A:
三菱有专门的主控和主控复位指令

网友B:
三菱的编程手册里面有

楼主:
手册里有它在程序中的用法,却没有在电脑上的画法.在电脑上能用出mc指令,下一步想在左母线上画那个垂直的触点却怎么也画不出来了.郁闷了,几天也没研究出来.................哪位大侠知道快指点一下啊???多谢啦!!!!!

网友C:
菜单上有竖线;

楼主:
先谢谢上边回答的诸位了,不过好像我没说清楚,回答的都不是要点
没办法,用编程工具画不出来,用画图工具画了一个(汗!),请大家接着指点

楼主:
没人答,我往上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网友D:
新的编程软件编译后是不会显示图中那样的
但是效果是一样的,并不影响使用

如果把程序转换成仿真状态就会显示图中的样子了

网友C:
呵呵;这个程序会自动转出来的;
不会用的话换到指令表状态下输入;

楼主:
就是没转成仿真过表情表情总算解决了,多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