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6-07):
各位师傅:那里可以找到力士乐PLC中文编程手册。

网友A:
噢;还第一次听说这个品牌;

楼主:
我单位立车上用,还有四个伺服放大器。德国产品挺神密

网友B:
我在上海学习过力士乐的工控机和伺服驱动,它的PLC是和工控机做成一体的。德国力士乐的液压驱动在世界都数得着,但工控机的后期维护费用很高。一般用在车床设备方面。
C06.011:(正向软极限,调整向成型主鼓移动的距离限制,向主鼓方向移动距离不够时调整数值加大,(4700可以),
C06.012:(反向软极限,调整向成型副鼓移动的距离限制)。
C01.018:成型鼓最大加速度。
C01.020:成型鼓点动速度(也可能是点动加减速时间)。
C01.021:成型鼓点动速度。
C01.022:成型鼓点动距离(伺服)。

网友B:
这是力士乐伺服电机的资料。

网友B:
我发送了力士乐伺服电机的资料,不知道怎么回事,没有显示出来。

楼主:
谢楼上的师傅,贴子明了而透彻还有资料。发不上来可以发到我的 邮箱xxy-1974@163.com
或在哪里可以下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噢;还第一次听说这个品牌;

那在工控里面业太怎么怎么了吧!

网友D:
欢迎使用力士乐的产品.

网友E(2008-12-04):
4楼的搞的是轮胎行业的成型机吧?天津赛象的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