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6-08):
一台西门子440变频器,显示报警代号(A0922解释变频可能是没有负载),检查电机没有异常!请各位师傅指点。。

网友A:
只要不是显示F故障,就应该可以运行呀。

楼主:
都检查过了.电机就是开不起来.这样的问题会不会可能是变频器坏了呢?

网友B:
我们这里也有

网友B:
看看可控硅坏了吗

网友C:
我也想知道

网友A:
引用 楼主:
都检查过了.电机就是开不起来.这样的问题会不会可能是变频器坏了呢?
首先要问:你的变频器安装以后,运转过吗?如果没运转过,你做“快速调试”了吗?如果没有,就先要做“快速调试”,这样才可以转起来的。

楼主:
现在确定了是  变频器的问题.因为换了一台另外的变频过来试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想知道
我们这里一台大型空调由于时间长了没用.现在夏天就要用呀!一开没有显示A0922故障代码.

楼主:
不过这里人只是说要换电路版.
我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请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