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CC-LINK配置程序和通信程序(注释)

楼主(2008-06-08):
三菱CC-LINK配置程序和通信程序(注释)

网友A:
顶,我是初学者,刚接确plc,有个问题,请教下各位高手,
在上面下载下来的文件用什么软件才可以打得开呢?谢谢!!!!!!!!!!!!!!!!!!

网友B(2011-12-09):
不知道有没有用,还没看,看看再说

网友C:
好东东
http://www.e10000.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