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现象

楼主(2008-06-08):
奇怪的现象
我厂用河南开封一自洁式空滤器可编程控制器,控制12个电磁阀吹气,电磁阀线圈一端接开关上口火线,另一端经插排到控制器双向可控硅再到开关上口零线,如果我把插排拔掉,电磁阀和控制器没一点联系,直接用零线短接电磁阀,电磁阀导通,气路打开.但是我一插上插排,再短接电磁阀和零线,哪怕把控制器开关断开,电磁阀也吸不到位,可是电磁阀两端电压不变,同样是230V(数字万用表测量),不象是接地,哪位朋友可帮我解释一下

网友A:
你先确认一下可控硅是否已触发。不要量电压,要量电流。

网友B:
你再查查线路,或给张图,描述的现象好像有问题。
”但是我一插上插排,再短接电磁阀和零线,哪怕把控制器开关断开,电磁阀也吸不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