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吹风问题

楼主(2008-06-08):
请问电吹风里桥式整流装置中,如果坏了一个二极管再用电吹风会出现什么后果?

网友A:
微型电机应该不会转

网友B:
那要看二极管是短路还是断路

网友C:
短   路    烧保险   断路电吹风不转

网友D:
得看是什么电路了,一般都桥整,一个二极管短路电热丝会发红, 电机转的慢,一个二极管断路的话电机还是转的只是电热丝发热量减少了点点.'  一个二极管出问题电机肯定还是转的...

回收三菱,西门子,PLC  变频器,触摸屏,光电等
QQ304867181注明二手电气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