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6-09):
1.我使用的是ac三相感应式马达,不知道一些要如何计算马达的公式,如要如何选用马 达,还有以知机械的惯量及重量要如何计算选用马达.
     2.要如何计算选用驱动器的回升电阻.(也就是刹车电阻)
     3.要如何计算选用驱动器所需的外加电容
请各位先进帮忙

网友A:
1.马达按功率、电流、电压等级、工作转速等技术参数选择;
2.刹车电阻也是按照功率和电流还有欧姆定律计算;
3.外加电容器的计算有些复杂了,需要在网上搜索一下,由相关的计算论文,然后照搬照抄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