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6-09):
LD M8002
SET M8161
MOV H0E70 D8120
LD M8OOO
MPS
AND>=D80K5000
MOV K5000 D80
MPP
ASCI D80 D30 4K
AND M70
ANI T10
OUT T10 K5
LD M8000
RS D60 D74 D100 K20
LDP M70
MOV H5  D60
MOV H30 D61
MOV H31 D62
MOV H46 D63
MOV H41 D64
MOV H32 D65
MOV H30 D66
MOV H32 D67
MOV KO  D74
CALL PO
SET M8122
LD T10
MOV H5  D60
MOV H30 D61
MOV H31 D62
MOV H45 D63
MOV H45 D64
MOV H32 D65
MOV D30 D66
MOV D3I D67
MOV D32 D68
MOV D33 D69
MOV K12 D74
CALL PO
SET 8122
LDF M70
MOV H5 D60
MOV H3O D61
MOV H31 D62
MOV H46 D63
MOV H41 D64
MOV H32 D65
MOV H30 D66
MOV H30 D67
MOV K10 D74
CALL PO
SET M8122
LD 8123
RST M8123
FEND
P0
LD M8000
RST 21
RET D16
SUB D74 K3 D15
FOR D15
LD M8000
ADD D16 D6121 D16
INC Z1
NEXT
LD M8000
ASCI D16 D6121 K2
SRET
END
有谁知道这上面的是什么意思吗??能不能帮忙翻译一下啊`谢谢大家啊!

网友A:
呵呵;这要根据I/O的控制功能来讲;
只这个你可以用三菱的软件换成梯形图来分析;

网友B:
需要变频器的功能设置说明
是PLC和变频器的通讯协议

网友B:
有触摸屏的
按下m70的按钮
电机启动
松开m70
电机停止

网友C:
把他翻译成梯形图再看还不简单,这么小的个程序,只是有个通讯而已,

网友D:
这个不难

网友D:
联系QQ:119455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