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6-09):
我公司现有一台箱式电阻炉,现在的故障现象是,按下直键开关接触器一接触马上分开。
热电偶用欧姆档量是通路,用打火机烧热电偶,表的指示是相反方向,请问是热电偶的故障,还是XCT-101动圈式指示调节仪的故障。

楼主:
怎么没有人来顶下啊,?????

网友A:
用mV档测热电隅是否接反!再查控制器!

网友B:
是热电偶接反了,改下接线

网友C:
如果偶的极性接反了,调换的时候还应注意补偿导线的极性.

楼主(2008-07-28):
问题已经解决了,是控制器坏了